矩形科技 N80-M24DT-AC

楼主(2013-10-22):
那位大侠有N80-M24DT-AC的破解软件 谢谢帮助小弟的1

!!!!!!!!

网友A:
  矩形 N80  系列的 PLC 用的软件是免费的呀,不用<此处内容被屏蔽>,初始密码是 R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形 N80  系列的 PLC 用的软件是免费的呀...

 如果是密码忘记了就不能打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矩形 N80 ...

  是指将原来的  RECT 的密码修改后忘记了吗,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 PLC 不能上下传程序,也不能修改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水...

 对啊!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