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电气控制系统的日常维护

楼主(2013-10-22):
数控机床电气控制系统的日常维护

  电气控制系统包括输入和输出装置、数控系统、伺服系统、机床电器柜(也称强电柜)及操作面板等。电气控制系统的维护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直流电动机定期进行电刷和换向器的检查、清洗和更换。如果换向器表面脏,应用白布蘸酒精予以清洗;若表面粗糙,应用细金相砂纸予以修整;若电刷长度不足10ram,应予以更换。

    (2)定期检查电气部件。检查插头、插座、电缆、继电器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检查印制电路板是否干净。检查主电源变压器、各电机的绝缘电阻是否在IMl2以上。平时尽量少开电器柜门,以保持电器柜内清洁。夏天用开门的方法散热是不可取的c定期对电器柜和有关电器的冷却风扇进行卫生清扫,更换其空气过滤网等。另外,纸带光电阅读机的受光部件过脏可能发生读数错误,应及时清洗。电路板上过脏或受潮,可能发生短路现象,因此,必要时要对各个电路板、电气元件采用吸尘法进行卫生清扫等。

    (3)数控机床长期不用时的维护。数控机床不宜长期封存不用,购买数控机床以后要充分地利用起来,尽量提高机床的利用率,尤其是投入使用的第一年,更要充分地使用。使其容易出故障的薄弱环节尽早暴露出来,使故障隐患尽可能在保修期内得以排除c有了数控机床舍不得用,这不是对设备的爱护.反而会由于受潮等原因加快电子元件的变质或损坏。数控机床长期不用时要定期通电,并进行机床功能试验程序的完整运行。要求每l一3周能通电试运行一次,尤其是在环境湿度较大的梅雨季节,应每周通电两次.每次空运行1h左右,以利用机床本身的发热来降低机内湿度,使电子元件不致受潮。同时,也能及时发现有无电池报警发生,以防系统软件、参数的丢失等。

    (4)定期更换存储器用电池。一般数控系统内对cMOS RAM存储器器件设有可充电电池维持电路,以保证系统不通电期间能保持其存储器的信息。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电池尚未失效,也应每年更换一次,以确保系统能正常工作。电池的更换应在cNc装置通电状态下进行,以防更换时RAM内的信息丢失。

    (5)备用印制线路板的维护。印制线路板长期不用是很容易出故障的。因此,对于

备用的印制电路板,应定期装到cNc装置上通电运行一段时间,以防损坏。

    (6)经常监视cNc装置使用的电网电压。cNc装置通常允许电网电压在额定值的一15%~十10%的范围内渡动,如果超出此范围,会造成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甚至会引起cNc系统内的电子元器件损坏。因此,要经常监视cNc装置使用的电网电压。

数控机床的维修

  数控机床的维修主要包括机床机械部件、输人和输出装置、数控系统、伺服系统、机床电器柜(也称强电柜)及操作面板的维修等。

    (1)机床机械部件的维修。如主轴箱的冷却和润滑,齿轮副、导轨副和丝杠螺母副的隙调整和润滑,轴承的预紧,液压和气动装置的压力和流量的调整等。

    (2)伺服驱动电路。主要指与坐标轴进给驱动和主轴驱动相连接的电路。数控机床从电气角度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用电气驱动替代了普通机床的机械传动,相应的主运动和进给运动由主轴电动机和伺服电动机执行完成,而电动机的驱动必须有相应的驱动装置及电源配置。由于受切削状态、温度及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可能使伺服性能、电气参数变化或电气元件失效,从而引起故障。

    (3)位置反馈电路。指数控系统与位置检测装置之间的连接电路。数控机床最终是以位置控制为目的的,所以,位置检测装置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机床的运动精度和定位精度。

    (4)电源及保护电路。电源及保护电路由数控机床强电线路中的电源控制电路构成。强电线路由电源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各种断路器、保护开关、接触器、熔断器等连接而成,以便为交流电动机(如液压泵电动机、冷却泵电动机及润滑泵电动机等)、电磁铁、离合器和电磁阀等执行元件供电。

    (5)开关信号连接电路。开关信号是数控系统与机床之间的输人、输出控制信号,数控系统中的开关量用二进制数据位的“l”或“o”来表示。数控系统通过可编程控制器(PMc)对开关量进行处理,所以,通过对PMC的I/O接口状态的检测,就可初步判断发生故障的范围和原因。可编程控制器替代了传统普通机床强电柜中大部分的机床电器,从而实现对主轴、进给、换刀、润滑、冷却、液压和气动等系统的开关量控制。特别要注意的是机床上各部位上的按钮、限位开关及继电器、电磁阀等机床电器开关,因为这些开关信号作为可编程控制器的输人和输出量.其可靠性将直接影响到机床能否正确执行动作,这类故障是数控机床的常见故障。

    (6)数控系统。数控系统属于计算机产品,其硬件结构是将电子元器件焊(贴)到印制电路板上成为板、卡级产品,多块板、卡通过接插件等连接,再连接外部设备就成为系统级的最终产品。其关键技术的发展,如元器件筛选、印制电路板的焊接和贴附、生产过程及最终产品的检验和整机的考机等,都极大地提高了数控系统的可靠性。有资料表明:由操作、保养和调整不当产生的故障占数控机床全部故障的57%,伺服系统、电源及电气控制部分的故障占37 5%,而数控系统的故障只占5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