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接线怎么接

楼主(2013-10-22):
现在我手上有一台信捷PLC  XC3-60T-E  ,输入与输出怎么接?请师傅相告

网友A:
  没玩过 信捷  PLC ,但一般 PLC 要么是继电器类型,要么是晶体管的

1,继电器是无源端子的接线方式 ,如输出也就是相当于接触器的两个常开触头一样使用,而输入是一样

2,如是晶体管就是当 ,其输出就有一个输出的电压,而输入只是需要输入一个对应电压

楼主:
输出端上有CAN+ ,CAN- ,A ,B 不知道是怎么接

网友B:
看看说明书  上面有的

网友C:
那是通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