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报过流故障

楼主(2013-10-22):
2.2KW的减速机采用ACS510 7.5KW的变频器拖到,一开机变频器就报过流故障?仔细检查了电机和电缆,都没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A:
你这估计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了,我这有一台西门子的经常报过流,实在不行,你找台其它电机接上试试,判断一下到底是电机还是变频器问题。

或者是你的减速机有问题,

再有你的电机参数设的对吗?按照2.2KW参数设置。加减速时间也看看。

网友B:
启动转矩太大不?要选低速性能好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估计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了,我这有一台西门子的经常报...

网友D:
是一上电没有开机运行指令就报警还是发出运行指令之后报警?电机跟电缆是怎么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