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照明用什么灯比较好?

楼主(2013-10-22):
厂房照明用什么灯比较好?

网友A:
  省钱点用节能灯呀,如要老样的就用高亮的卤素灯

网友B:
高亮LED灯。节能.......

网友C:
 现在都是 节能灯,LED 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 节能灯,LED 灯

网友E:
高频无极灯

网友F:
广泛采用配照型、广照型、深照型灯具,个别冷加工场所可采用碘钨灯或荧光灯。

网友G:
还是金卤灯比较实用,寿命、照度、光色都行。

网友H:
果断金卤灯!!!!!!!!

网友I:
卤素灯有个缺点就是在车间振动比较大或者电压波动大的情况下会自动熄灭。现在新光源高亮LED灯即节能又没有卤素灯的缺点,但是劣质品比较多选择时多加注意。

网友J:
现在流行LED灯,但是质量有待加强

网友K:
弄个锅在里面点柴火,...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还是金卤灯比较实用,寿命、照度、光色都行。

 李老师说的都是真理。毕竟是过来人。经验十足。、。。。

网友M:
现在金卤灯和LED灯是工厂照明主流。金卤灯光源对眼睛来说比较舒适,电耗与LED灯比较高一些,而LED灯虽说同比金卤灯功耗较低,但是价格较贵,前期投入较大。而且光源不舒适,对车间生产比较精细的产品来说,很多工人不喜欢这种光源。

楼主(2013-11-23):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