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3G3MX2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板无输出

楼主(2013-10-22):
欧姆龙 3G3MX2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板无输出

楼主:
这个型号的变频器是不是很少人用的呀

楼主:
在淘宝上寻找维修店家有保障吗,主要是驱动板的元器件烧了,能只寄驱动板去给他维修吗,

网友A:
看看上电后风扇是不是会转,如果风扇转的话说明电源没问题,更换面板就会好了。否则的话估计是变频器的电源板损坏,需要寄回厂家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