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们。。。。。

楼主(2013-10-22):
一个光电传感器  一个延时继电器 两个电机  现要求光电传感器感应到后延时10秒电机动作。。。。求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光电传感器驱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的常开驱动电机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徒 光电传感器驱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的常开驱动电机接触器。

谢谢哦。。。光电传感器是220V的,简单电路图怎么画呢?

网友C:
光电开关后跟个中间继电器线圈,并做自锁,常开点给时间继电器供电,计时器延时断开点放到中间继电器线圈与光电开关的中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工控 学徒  光电传感器驱动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光电传感器驱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驱动电机接触器。

电路图就依这个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