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们。。。。。

楼主(2013-10-22):
一个光电传感器  一个延时继电器 两个电机   现要求光电传感器感应到后延时10秒电机同时动作。。。。求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光这两个不行,要加东西。。。光电肯定不会一直亮着,如果一直亮着就简单了。。直接接在延时继电器上。不会一直亮,就要求触发器,光有触发器还不行,还需要复位信号,否则接通以后,没有办法自动停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