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流量计

楼主(2013-10-22):
和顺达最新VN系列流量计产品为用户提供煤气流量计,煤气靶式流量计,高炉煤气_焦炉煤气流量计,沼气流量计,天然气流量计,重油流量计,污水流量计等一系列流量计量仪表。

VN和顺达天然气流量计

天然气流量计介绍
   和顺达最新VN系列天然气流量计是以卡门涡街原理为基础设计而成的流量仪表。空气流量计也称之为旋涡流量计或卡门涡街流量计。综合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总结多年研究生产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精心设计的产品,实现了产品智能化、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生产模具化、确保产品质量的美观性。该产品具有电路先进、功耗微低、量程比宽、结构简单、阻力损失小、坚固耐用、用途广、使用寿命长、工作稳定、便于安装调试等特点。

空气流量计参数
     口    径:DN15~DN600mm
     公称压力:1.6MPa~4MPa
     工况温度:-25℃~200℃
     精    度:±1.0%
     量 程 比:1:10
     壳    体:碳钢;不锈钢(或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
     供电方式:内置3.6VDC锂电池(两年换一次,不带信号输出);外供24VDC(带信号输出)
     输出信号:4~20mA二线制;脉冲0~1000HZ;RS232/RS485(或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
     防护等级:IP65;IP67
     防爆标志:本安型ExiallCT4;隔爆型ExdllCT4
     执行标准:Q/BET05-06
     表头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工况温度;工况压力(温压补偿式才有);棒状满量程百分比;故障自检
     连接法兰:国标(GB/T)系列;化工(HG)系列;机械(JB/T)系列;亦可按客户要求协商制作

空气流量计的特点
   ·整台空气流量计在设计中无可动部件,插入式结构,拆卸方便
   ·空气流量计可选用多种防腐及耐高低温材质(如哈氏合金,钛等)
   ·整机可做成全密封无死角(焊接形式),无任何泄漏点,可耐4MPa高压
   ·空气流量计内设自检程序,故障现象一目了然
   ·可就地采用干式标定方法,即采用砝码挂重法。单键操作可完成标定
   ·具有多种安装方式供选择,如选择在线插入式,安装费用低
   ·具有一体化温度、压力补偿,直接输出质量或标方
   ·空气流量计具有可选小信号切除、非线性修正、滤波时间可选择
   ·能准确测量各种常温、高温300度、低温-300度工况下的气体、液体流量
   ·计量准确,精度可达到±1.0
   ·重复性好,一般为0.05~0.08%,测量快速
   ·压力损失小,仅为标准孔板的1/2△P左右
   ·抗干扰,抗杂质能力特强
   ·低功耗电池现场显示,能在线直读示值,示屏可同时读取瞬时和累积流量及百分比棒图
   ·安装简单方便,极易维护
   ·多种输出形式,能远传各种参数

空气流量计的选型指南
   A、VN空气流量计连接方式:法兰卡装式(表体不带法兰)或法兰连接式(表体本身带法兰)。一般建议选用法兰卡装式,因为其结构紧凑,价格低,而且供货周期短。
   B、VN空气流量计结构类型:一体型结构和分体型结构。一般采用一体型结构,只有在特殊场合下采用分体型结构(如:介质温度高时、环境温度或湿度高时、带现场显示为读数方便时)。
   C、VN空气流量计显示方法:无现场显示、带现场显示和只带现场显示。现场显示是指在表头上装有液晶显示电路,可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等参数。
   D、VN空气流量计信号输出方式:脉冲信号输出和4~20mA标准电流信号输出。一般情况下建议采用脉冲信号输出,因为脉冲信号直接与旋涡脱落频率相对应,不需转换,具有最高的累计精度;同时,脉冲信号传输效果较好。标准电流信号输出一般用于与终端或控制系统组成流量测量系统。
   E、VN空气流量计防爆形式:非防爆型和本安防爆型。如果被测介质是易燃易爆物质或测量环境存在易燃易爆物质,应选用防爆型。

天然气流量计工作原理
  当流体流过旋涡发生体时,三角柱会令流体产生交替旋涡,且正比于流速。涡街流量计获得旋涡释放频率,从这个参数HZ和旋涡发生体的特征宽度d,可以计算出流体的平均速度v,由此得出公式:f=St*v/d。
  F:介质流过涡街三角柱产生的旋涡频率
  St:斯特罗哈尔常数
  V:管道内流体流速
  d:涡街表体内三角柱宽度
天然气流量计注意事项
   不充许直接在天然气流量计测量管前后端安装阀门、弯头等极大改变流体流态的部件。如果需要在天然气流量计前后管道上安装阀门、弯头等部件也应尽量保证前后直管段长度。

和顺达最新VN系列天然气流量计,性能稳定、质量好、信誉有保证!!
天然气流量计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

公司名称:陕西渭南和顺达机电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