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通许干扰

楼主(2013-10-22):
我的PLC后面带有开关量模块  ,模拟量模块 ,跟两台变频器进行通讯。1.用模拟量跟变频器通讯对会对开关量输出点Y有影响,不定时的Y会吸合  2.用485去通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求解???、求大神解答,模块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是不是你的变频器里PLC太近了?有没有做好隔离措施?

网友A:
长度是多少?

我做的1.5m,都没有干扰过

网友B:
不进行通讯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如面板控制变频器动作时会同现所述情况吗?

可以检查一下接地线,是不是将信号,动力接地接在很近的同一点上了; 模拟量模块上的线换成屏蔽线,单边接地!变频器的通讯线换好点的线,包括水晶头.

网友C:
用模拟量跟变频器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模拟量跟变频器通讯...................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进行通讯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如面板控制变频器动作时...

网友E:
 变频器输入有无用电抗器,输出有无滤波,还有接地是可靠 ?

变频器不工作时,PLC Y 点还有输出不? 是要先排除程序故障

网友F:
通讯没做好吧。。。 屏蔽做好了试试

网友G:
有没有一个好点有用的办法尽量去除干扰呢。。。。

网友H:
不定时的Y会吸合

是一个Y还是多个?有规律还是无规律?

楼主:
我经过帮忙我看到问题了,实际上这块有点问题 谢谢  还有一种可能模块升级文件

网友I:
变频器对通信的干扰很大,有时候在变频器旁边传程序,都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