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装不上呀

楼主(2013-10-22):
求助各位大侠,一定要拔刀,我新装的xp系统,一开始安装200的时候,到百分之二十就安不上,关也关不了,最后关了机,再开机在安装200,怎么也装不上了,求高手指点呀

网友A:
 看来注册表可能已存在安装文件,要重新清除注册表文件或是重新安装系统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注册表可能已存在安装文件,要重新清除注册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