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测距仪是在地震时候使用么?可以测量地震级别么?

楼主(2013-10-22):
抗震测距仪是在地震时候使用么?可以测量地震级别么?

网友A:
您说能,,,那就能吧 。。。。。。。。。。。。。

网友B:
傻孩子。。抗震测距仪就是在野外搬动的时候不怕震动,磕一下碰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C(2014-03-02):
肯定可以的啊,不然怎么叫抗震测距仪呢,真有才

网友D:
就是就是,这是传感器的一款测距仪

网友E:
LDM4X测震测量仪

网友F:
专业知识可以请教真尚有公司

网友G(2014-04-08):
可能的ZDM传感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