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是两个波,交流的载波跟整流器出来的直流电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3-10-22):
变频器调制直流电时,载波是两个波,交流的载波跟整流器出来的直流电是什么关系?

网友A:
三角波和正炫波的比值载波比

网友B:
谢谢你啊,学习学习哦哦

网友C:
载波是两个波:是高频信号载低频信号,见图一,高频信号的抛落线即为低频信号。经整流后变为直流脉动信号,见图二:其脉动波形即为低频信号,二者的关系为:整流的直流电压=载波电压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波是两个波:是高频信号载低频信号,见图一,高频信号的...

高频信号不是三角波吗,然后低频信号高于高频信号的部分为1,其余置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