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读取0~30v的电压信号?

楼主(2013-10-22):
大家都知道,plc能读取设备传过来的0~10v的信号,

但是,我这边有一台设备,传出0~30v的电压信号,我应该如何用plc去读取?

  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串联电阻分压

网友B:
1、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法把量程变为0-10V,2、加隔离器来处理。

网友C:
用变送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阻分压

网友E:
    可以这样处理:

  1、由于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阻抗非常大(几MΩ),故可直接用2只精密电阻串联分压(R1=2K,R2=1K),将设备输出的0~30V 电压信号分压为0~10V的电压信号,再输入给输入模块。如选用模块为EM235,其输入端设置为0~10V电压方式,其模块转换的数字量为:0~32000。我们可直接用此数字量来代表0~30V的电压值。

  2、编程处理:用模块转换的数字量进行这样运算:U=AIW0÷3200×3,其运算结果就是此时设备对应的输出的电压值。如:

  读取 AIW0=12800,则设备对应的输出电压:U = 12800÷3200×3 = 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变送器啊

网友G:
电阻分压不安全,最好用个电压霍尔。

网友H:
自己想办法把0~30v的电压信号转化为0~10v的电压信号再用。

网友I:
加个隔离变送器(无源)

,最方便

网友J:
加个二次仪表,输入0-30V,输出0-10V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处理:   1、由于PLC的模拟量输...

网友L:
如果设备要求不十分精确,可以使用电阻分压的方式。

网友M:
有电压隔离变送器装一个转换一下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