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中这类数据格式代表什么

楼主(2013-10-22):
新手,正开始学习,请教:

指令中使用的这类数据格式代表什么?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啊

我的意思是  K50,K-50,E1,分别代表什么,什么类型的数字

网友B:
K50代表10进制常数50,E1代表浮点数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K50代表10进制常数50,E1代表浮点数1.0

k-50 是不是就是十进制负50呢?

网友C(2013-12-1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K50代表10进制常数...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