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

楼主(2013-10-22):
PLC 读取的模拟信号(4—20MA)是不是直接转化成0--4000的数字量?还是需要写一步程序换算?

例如,读取的数存在D30中,那么D30中是0-4000的某个数值吗?

网友A:
模拟量与数字量这间是按比例来转换的,如西门子PLC的模拟量信号是0-5V,转为数字量是0-32000.如果读取的模拟量为2.5V,转为数字量就是16000.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海为的模拟量简单,不要换算,比如你读取外部一个温度的仪器,仪器输出的是标准电流4-20mA,测温范围0到100度,那么你只要把工程量设置为0到1000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去读AI0寄存器,如果AI0的值为123,那实际温度就是12.3度,同理AI0=789,那么就是78.9度,这样还能有0.1的精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与数字量这间是按比例来转换的,如西门子PLC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