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与扫描枪做串口通信

楼主(2013-10-22):
各位大侠,小弟手上有CJ2M-CPU33,配上了串口板CJ1W-CIF01,想和SYMBOL扫描枪DS6708做串口通信,因为串口板是母头,扫描枪也是母头,所以要做一根两头都是公头的连接线,想请教大家我要制作的这个线需要做跳线吗,还是一对一的连上就行?

网友A:
对比一下这两个串口针脚的定义,如果不同就要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