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行车断火限位器

楼主(2013-10-22):
行车断火限位器接好了  为什么到了限位停下来(上限位 和下限位)在按按钮无动作啊

网友A:
升降的接触器动不动作,若动作则线接错了,限位器上接4条线加上公共线共5条

网友B:
你说的自己停下来吗?是防止接触器吸死。。所以到上限为和下限位自动停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自己停下来吗?是防止接触器吸死。。所以到上限为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自己停下来吗?是防止...

 是自动停下

网友D:
不大记得了,应当是反方向能够运行吧,或可查一下接线。

网友E:
限位器上的四条线肯定接反了。

一共有五条线,一条是直接的不换相序,另外四条在上升下降的时候互相换相序的,

如果把这四条位置接反了,就导致不能往上或者下了。

专门帮你画了个图:

图中,有两组红/蓝线,如果这两组接反了,就导致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