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拟量输出模块那个地方坏了呢?

楼主(2013-10-22):
一个西门子200系列PLC的2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现在测量第一个通道的电压   公共端M0与电压输出端的V0     输出无法调,老是输出16.3V,以判定电压输出通道烧,测量   公共端M0和电流输出端I0的毫安电流输出正常,可以调,有变化,正常。

大家看下面的板子,模拟量的电压和电流输出公用的M0端子,现在电压通道烧了,毫安电流正常,大家看一般的那个元件坏了导致的呢?我该怎么查?打算自己修理一下,不知道如何下手。哪个元器件是来调整这个模拟量电压输出的?谢谢大家

带线的那个板子是插在上面那个板子上的。

网友A:
既然电流输出没问题,估计是某个电阻烧了

网友B:
修他干嘛,非要用的话并个电阻分压得了!

网友C:
看来是放大电路损坏了。建议坚持放大3级管或者是放大集成块。类似FM3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