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与仪表MODBUS通讯功能4地址怎么读

楼主(2013-10-22):
我用S7-200smart与三相多功能表MODBUS通讯,仪表的地址功能3的地址40000多都能读写,功能4的基地址30000,32000,33000的都不通,功能3的地址我用400001+想读的地址就通了,功能4的地址比如A相电压地址32003,我就直接地址写32003,可以通讯不通,没用过功能4的应该怎么读?请教大神。。

网友A:
功能3读的是保持寄存器,功能4是读输入寄存器,没做过实验,楼主成功了可否公布下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3读的是保持寄存器,功能4是读输入寄存器,没做过实...

 愁啊,一般都是功能3的,都没什么问题,功能4地址就不通啊

网友A:
所有数据在保持寄存器里都应该读的出来,换一块仪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数据在保持寄存器里都应该读的出来,换一块仪表试试。

哪能说换就换啊。。

网友A:
你只有这一块表?

能把仪表的通讯协议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这一块表?能把仪表的通讯协议发上来吗

 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无校验、1 位停止位

功能3的好使。功能4的就读不出来,是错误3通讯超时

网友B:
什么厂家的三相多功能表?

直接去问厂家吧, 可能他能告诉你怎么弄.

国内的一些小仪表,号称支持MODBUS协议, 但并非是完全标准的,有他们的特殊规定,若按常规的做法,可能永远也通讯不上.  我昨天就遇到这种特殊的MODBUS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厂家的三相多功能表?直接去问厂家吧, 可能他能告诉...

 南京的一个什么公司,表叫DPM三相多功能表,厂家只会跟电脑通,问我报文,我现在也买不到485转USB的线也试不了。。

网友:
你用的是自由口通讯吗?如果是MODBUS通讯,命令只有1和0,地址应该是以4开头。

网友C(2014-11-08):
你用的是组态王把,我试过,可以的。地址格式要设置对。

网友D:
你时间占多少地址啊!

网友E(2018-08-28):
用电脑读一下,再用PLC读一下,看看查询的报文有没有啥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