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做的工程

楼主(2013-10-22):
刚做好的控制柜,多多指教

网友A:
做一个这样的柜子大概可以赚好多钱? 或者说你要收别人多少钱?

网友B:
柜子做得很好看,感觉散热的方式不同与常规。

一个风扇吸风,一个排风?

网友C:
高手啊,四轴呢,plc旁边那是什么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徒  高手啊,四轴呢,plc旁边那是什么板啊??????

 那是一个专用多轴运动控制器

网友E:
  这是 四轴的机器人 ???

右下角是手持编程器吗 ?

网友F:
好看。。。。。。。。反正我是不会的。。。呵呵

网友G:
小弟斗胆问一句很小白的:

PLC控制多轴运动控制器是怎么实现的?

通过数据来控制?还是脉冲?

多轴运动控制器需要编程么?

网友H:
我的目標!!!向樓主學習!!!

网友I:
高手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斗胆问一句很小白的:PLC控制多轴运动控制器是怎么...

 这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只不过是借用一下运动控制器的信号,PLC不参与运动控制的,PLC只做其它的控制

网友J:
高手啊!楼主对点胶行业应该非常的熟。什么时候上两张设备的图片看看阿?

网友K:
什么东西啊,线不分颜色。1p的断路器上口直接用线去短,怎么不用汇流排。接地的端子没看到,线槽上没有设备标号。出线口还没开。

网友L:
都是非标的设备,楼上不要要求那么高

网友J:
15楼的朋友应该是个正牌军,你也上个作品看看,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小弟斗胆问一句很小白的...

感谢楼主解答。

就是说运动控制器担当是是上位机,而PLC是下位机,用通讯实现联动,比如伺服完成位或者运行位PLC控制一些动作执行器做除私服以外的动作。

网友J:
应该不是通信吧,运动控制器类似于数控编程,同时会有很多输入输出口供用户自由定义,而且程序里也可以任意段使用这些点。如果是点胶机专用控制器的话应该还有专用的胶枪电磁阀输出口等。

网友M(2013-12-05):
考虑做成琴式柜,你这样的按钮以后更换是个问题。因为你先松上面的螺丝,再抬起来,此时你下不的走线就会影响到你抬板子,线不够长。

网友M:
就这样字的 ,不是蛮好么

网友N(2014-01-22):
真漂亮向老师学习向老师致敬!!!!!!!!!

网友O:
蛮好的,水平还可以啊

网友P:
不错不错,柜子做的还挺漂亮的。

网友Q:
可能没做完,线槽上还没贴功能配件的标签,总的来讲是比较正规啊

网友R(2014-05-14):
好多人问多轴控制的问题,多轴控制好象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PLC带几路脉冲输出就可以驱动几路步进或伺服。我做绕线机用台达EH3系列的控制两台伺服,加两台步进,这块没出过什么问题。现在正准备改用信捷,便宜点。多轴精确定位控制难点不在PLC程序,在于伺服的调试。

网友R:
还有,楼主既然用触摸屏与PLC通信控制,面板上还要那么多的按钮做什么,不点不简洁,有些按钮可以集成到触摸屏上去。个人建议哦。

网友S:
楼主好厉害,我的学习目标

网友:
建议线头端子部分的塑料不要,用不带塑料套的裸端子,再套上号码管,这样美观的多。

这样的柜子自己厂内用还可以,作为外销的设备就有待改进了。

网友T(2014-07-22):
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P: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U(2015-01-13):
超好看的 楼主威武啊

网友V(2015-04-26):
做工不错.

轻轻问一声:既然是自己做的,地址和电话为什么勾掉呢?

网友W:
PLC 不是脉冲来源  步进电机是控制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