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兼容问题

楼主(2013-10-22):
各位高手,请问西门子PLC是硬件向下兼容还是软件向下兼容,比如说现有一CPU版本是V2.2,假设STEP7硬件目录中没有CPU V2.2,在STEP7中硬件组态时,我是选CPU V2.0可以用,还是选CPU V2.3可以用,STEP7版本已是最新,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step7中更新硬件啊,找到相同的版本。

网友B:
找不到相同版本(大概不可能),一般选高版本的兼容。

网友C:
  在线更新你 PLC 中的硬件 GSD 文件 就可以,不同版本的组态运行时会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