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设备调试,无法在线的问题

楼主(2013-10-23):
学校进的西门子运动控制实验台,用315T-2DP带S120,二者通过PROFIBUS连接。然后上位机通过MPI与CPU相连的。在试验中,硬件组态下载没有问题,可一旦双击“commissioning”进入的界面,发现无法在线,提示无法建立连接,要求检查网络和固件版本号之类的,请问出现这个问题,毛病一般出在哪里,可能由于也是刚刚接触吧,调试了一个下午了,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助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A:
1,你先在要用 S7 软件中的硬件组态好硬件下载到 PLC 中

2,然后下载程序,进行在线调试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有一个勾没打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