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减速电机启动后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3-10-23):
       微型齿轮减速电机起动后,应注意线路电压、电流表、传动装置及拖动设备,一旦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停机,查明并排除故障后方能再次起动,下面就让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厂为大家介绍微型减速电机的一些注意事项:

       1.当电源的频率与铭牌上的数值偏差超过1%或电压偏差超过5%时,齿轮减速电机不能保证连续输出额定功率,连续工作的电机不允许过载。

       2.电机一般应装有短路保护、过热保护、断路保护和零序多道保护装置,可防止单道保护失灵。根据减速电机铭牌上额定电流值调整保护装置的整定值,整定值不应超过电机铭牌额定值。

       3.电源接通后,若减速电机没有转动,应立即停机,以免烧坏。按照微型减速电机的技术要求,对其连续起动次数有明确的限制:空载运行一般不超过3-5次;如果是长期运行至热状态,停机后再起动,连续次数不得超过2-3次,且时间间隔需为30秒以上,否则容易烧坏减速电机。当几台微型减速电机共用一台变压器时,不能同时起动,应由大到小逐台起动。

       4.电机空载或负载运行时,不应有断续的或异常的声响或振动。轴承温度不应超过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