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可控电机过载试验?

楼主(2013-10-23):
设备在出厂前,如何检测异步电机保护器件是否选用合理,想通过可控的过载来检测回路的可靠性。请教大侠如何做可控的电机过载?感谢!电机功率在11KW~75KW都有

网友A:
想办法把电机憋死,启动看跳闸不?

网友B:
楼上高招!其实就是给电机加负载,看看保护机制的动作是否符合要求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想法好,共同学习,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