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累加器在PLC中的作用

楼主(2013-10-23):
除了运算,还能做什么,谢谢

网友A:
除了运算,还可以当烧饼吃。。。呵呵

网友B:
计时计数比较,只要你想用到就可以去用

网友C:
几乎你的所有地址操作都要经过累加器,不是你用不用的问题,而是一直在用,比如你做一个加法运算,那么PLC会将加法运算的对象放入累加器,你的LD指令也就是Load,将你的数据放入累加器,所以,累加器一直在工作中。

但是像西门子PLC也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通过MOV指令来读取累加器的内容,我们籍此就可以获取PLC的中间运算结果,而不需要通过MOV来移来移去,这给操作上带来便利,同时也节省了系统扫描的时间.

作用:
1、 传送信息到外部设备
2、 实现加法运算
3、 转换运算结果
4、 存放运算最终结果
之所以称之为累加器主要是实现加法运算,在计算机中各种运算均由累加器来完成,例如减法即加负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几乎你的所有地址操作都要经过累加器,不是你用不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