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停电时,UPS会给控制系统提供电源,若UPS无法供电或者供电不足会怎样

楼主(2013-10-23):
各位专业的大神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工厂停电时,UPS立即切换会给控制系统提供电源,维持控制系统上位机对现场测量参数的监控或者控制倘若UPS无法进行切换供电或者供电一段时间市电不来,也没柴油机发电,此时上位机的数据会丢失么,还是出现其它的状况碰到此类问题,我们是先安全退出控制系统还是怎么办,有么有大神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工作五年多,每次停电的时候,UPS都能切换,倘若哪次我们进行UPS维护,切断了市电,而且UPS也无法供电的话,那此时我们的上位机数据是不是会丢掉或者系统会瘫痪的?

网友A(2014-02-06):
利用UPS是为了防止出现安全事故,停电后,有时间人为操作关键点。一般上位机数据都是在硬盘中  不会丢失 ,只是停电期间不会有数据存储。

网友(2014-04-27):
在UPS没电之前赶紧抢修啊

网友B:
UPS也可以实现双机联机热备;或者电气配电柜一段、二段分别供给2台UPS,由两台UPS给DCS冗余电源和冗余辅助电源供电。我2007年曾在丙烯酸装置有应用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PS也可以实现双机联机热备;或者电气配电柜一段、二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