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技术分享:离心泵使用中叶轮的损坏维修办法

楼主(2013-10-23):
使用中叶轮的损坏维修办法,叶轮常见的修补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铜丝修补法(针对铜材质叶轮)
对于针孔状的汽蚀,只要其孔洞没有连接成片,可用紫铜丝打人针孔,用锉刀锉光即可。处理前要先用磨光机清除叶片表面铁锈、污物,然后用氧一乙炔焰吹除气孔内杂物,再向孔内填充适当粗细的紫铜丝,同时用尖手锤敲击,将紫铜丝挤压、挤实到孔中,最后用锉刀锉平。

2:环氧树脂修补法
按配合比、保温齿轮泵顺序取适量环氧树脂、乙二胺、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丙酮放在玻璃器皿中混合、拌匀。搅拌时注意胶黏剂的黏稠度,适量添加丙酮用量。配制好的环氧树脂最好在20-30min内用完。用羊毛刷蘸取环氧树脂,刷涂叶片表面砂眼、气孔处,刷涂时用尖锥轻轻挤出砂眼、气孔中间的气泡,尽量涂匀涂实,同时用刮板轻轻刮平压实。待环氧树脂1-2h固化后,再刷涂2~3遍。最后一遍涂刷时,务必使叶片表面光滑平顺。涂刷结束后,叶轮放在20-30℃及相对湿度较低的环境下,慢慢养护48h。待环氧树脂完全固化后,用锉刀或磨光机对叶轮轮廓线以及面层上的凸起进行修整。

3:速成钢修补法
单级单吸离心泵是一种固化前为胶泥状的粘接修补剂,固化后的强度高、硬度高、不收缩、不锈蚀,适合对钢、铁等金属材质出现的气孔、裂纹、砂眼等处填充与修补,具有较强的黏合效果。修补前,将拟修补处周围的浮锈、污物等清理干净,并粗糙化。取出速成钢塑料管中的胶体,将胶体内芯与外皮两种不同颜色的材料用手快速充分揉和成一色(约1~2min),达到发热柔软为好。在速成钢胶体要凝固前,用力粘牢到修补处,并随胶体固化过程用力(手或工具)多次压实,增强胶与叶片的附着力。速成钢硬化后,用锉刀锉平。

4:气焊修补法
将叶轮放在炭火上加热到400-500℃,在补焊处挂锡,再用氧一乙炔焰把黄铜丝熔到需要修复的沟槽或孔洞中,焊完后移去炭火,用石棉板覆盖保温,让叶片缓慢冷却,以免产生裂纹。焊补后用锉刀按原有轮廓线进行加工修整。

网友A:
现在的维修谁还去修补,直接换掉,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