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SM331量程块的意义

楼主(2013-10-23):
SM331 8AI上的量程块,A,B,C,D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如C代表电流。是把C放到缺口上吗?最好有图示谢谢啦!

网友A:
A:热电阻、热电偶 B:电压 C:四线制电流 D:二线制电流

网友B:
A为热电偶和电阻的测量,B为电压,C为四线制电流,D为二线制电流。

量程卡安装是以箭头为准,不是缺口,缺口是用来拆卸量程卡的。

楼主:
j谢谢,箭头是指指向的CH0,CH1吗?那两个通道的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B:
8点共分为4个通道,每个通道控制两个点。

楼主:
多谢!和缺口所指相反的那个箭头就是所要设置的量程吧?再有,请教一下,AI采集来的信号和现场指示相差较大一般是什么原因?比如:现场指示流量是3000M3/H,而通过AISM331

采集过来通过FC105变换后显示只有2000多一点,相差较大,这个变换是0~10000M3/H对应4~20MA,流量计出来的4~20MA送到AI SM331,变换后再在HMI上显示流量。是4~20MA信号衰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