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HMI(MT6100i)的穿透功能

楼主(2013-10-23):
1.         威纶通软件版本:

2.         HMI(MT6100i)硬件版本

V2WV  S/N:110341761

3.         使用HMI(MT6100i)的COM3口(RS485   6- 、9+连接)与台达PLC连接正常通讯。

现在想使用HMI(MT6100i)的穿透功能。

1.         将PC的COM1口RS232交叉连接HMI(MT6100i)的COM1口;HMI(MT6100i)的COM3口与台达PLC连接不变。采用串行端口来实现穿透功能,在HMI编程软件中不管怎么设置点击“开始穿透通讯”都弹出如下对话框,提示失败:

疑问:

1.         圈1处的HMI IP要与HMI硬件里面设置的相同?还是必须要设置成安装虚拟串口时系统自动生成的IP地址?

2.         圈3处是与台达PLC原来正常连接的设置,那么圈2处按照说明设置一样。这种情况下怎么老是无法实现“穿透功能”呢?

3.         本人使用的HMI软硬件资源都支持“穿透功能”吧!

4.         资料上介绍可以通过设置系统保留地址LW9901、LW9902来分别设置数据来源串口和数据目标串口,在组态软件中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提示一下。

希望给一些提示或者一些详尽的技术资料,我急需要实现此功能。

网友A:
301961404 工控自动化技术交流群(群名微微工控家园),大家可以到这里来讨论哦,里面都有各工控品牌的技术,可以相互交流!

楼主:
自问自答吧!折腾了两天,白费时间,还是因为读书不仔细,应该是使用的MT6100i    不支持穿透通讯功能。

手册上明确说明此功能是MT8000系列所提供的。

楼主:
在威纶通官网上咨询了,提供了例子程序以及视频,视频是用MT8000与三菱FX2n连接的例子,里面讲到MT6000也支持该功能,例子程序中有MT6000与三菱连接实例。按照样例做了西门子200、台达EH3与MT6100i的连接,均没有成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链接成功的,出来在这里普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