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常见问题

楼主(2013-10-23):
1、PLC软件没办法安装

确认软件的完整性,系统XP为最佳,WIN7可能出现软件不好安装的情况,建议更换为XP系统,WIN7 64位 系统不支持该软件。

2、PLC软件打开后没办法新建程序

在安装软件的过程中,有一个仅监视使用的复选框,打上勾以后只能监视不能新建,解决办法:卸载软件,重新安装,监视使用处不用打。

3、PLC和电脑通讯不上(没办法监控,没办法下载)

PLC和电脑通讯不上有下面几种情况:

电脑串口坏掉,没办法使用

笔记本电脑使用的USB转232,驱动没有装好

电脑串口可能漏电,烧掉PLC下载保护电阻

电脑硬件上面COM口选择不正确

可以通讯上,通讯不稳定,检查一下线路,更换电脑试一下

小结:PLC没办法下载情况有多种,建议使用替换法排除故障,比如更换电脑,跟换下载线,更换PL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