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PLC一体机之画面显示不全

楼主(2013-10-23):
画面显示不全有以下情况:

1、显示半截或者毫无规律,可能是接线排线松动、屏幕坏掉,显示芯片烧坏

2、30B的文本PLC一体机,使用的是HW-40B的软件,软件内部的编辑界面显示4行12字,30B的画面为4行8字,只能在编辑画面左边三分之二处编辑

3、使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A: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楼主:
是的,该情况只针对顾美产品。如有疑问,可以留言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欢迎大家来此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经验分享                    ...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