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字的区分

楼主(2013-10-23):
本人初学西门子plc,请问各位高手,vw100最低有效字节是vb100,最高有效字节是vb101,那么vw101的最高有效字节和最低有效字节是?

网友A:
低字节VB101,高字节VB102

楼主:
vb101那不是跟vw100的高8位相同了。

网友B:
VW100低字节是在VB101,高字节在VB100

要用下一个字存储,要从VW102开始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vb101那不是跟vw100的高8位相同了。

 是的。所以一般使用16位寄存器地址以2为单位增加。

网友D:
VD100为32位,高低字为VW100,VW102.

VW100为16位,高低字节为VB100,VB101.

所以选择字节地址时要以2为单位递增,双字的地址要以4为单位递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低字节VB101,高字节VB102

网友F:
本人初学西门子plc,请问各位高手,vw100最低有效字节是vb100,最高有效字节是vb101,那么vw101的最高有效字节和最低有效字节是?

你这个问题,其实子的表示是这样的,VW100,VW102,VW,104,......也可以表示为VW101,VW103,VW105.......但是一般是用偶数表示;所以你的那个问题就不存在了;看你如何使用地址;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基本明白。

网友G:
第一个为VW X, 后面为VW (X+2),再后面第N个为VW (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