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一体机之触摸屏变量连接

楼主(2013-10-23):
新建触摸屏程序,设置通讯参数以后,选择添加的控件(通用串口父设备PLC一体机选用COM2)如:按钮,输入框,指示灯等常用控件。双击对应控件,如下图,选择数据对象值操作,点击问号,根据采集数据生成

变量删不掉什么原因?

先用“使用计数检查”命令检查变量使用情况,然后就可以删除没有用到的变量。如果某变量删不掉,说明此变量正在使用,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