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版本编程软件安装与运用

楼主(2013-10-23):
GX Developer 8.52 中文 的安装

     1、打开 GX Developer 8.52 中文

     2、打开EnvMEL文件夹

     3、运行SETUP.EXE

     4、退到GX Developer 8.52 中文目录下

     5、运行SETUP.EXE

     6、输入序列号:998-598638072

     7、点击确认  安装完毕

  注意:软件安装前请先安装EnvMEL\setup.exe   在安装过程中需要勾选的不打勾

PLC程序的写入

     1、打开软件和程序

     2、选择在线 传输设置 直接连接plc设置 选择是

     3、通信测试 通信上了  则点击确认

     4、在线 PLC写入 选择程序加参数

     5、选择执行 是

若通讯测试 连接上了 即可下载

     1、《直接连接PLC设置 》中的com是否选对

     2、线路是否连通

若出现以下情况,需检查

网友A:
记住了,可以的,不错

楼主:
安装工程中,客户会出现无法安装的情况,有了这个按流程来就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