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3425 IT指令无作用

楼主(2013-10-23):
对DMC3425 B轴IT进行设置,没有反馈不能设置,但是设置参数设置不进去,求解

网友A:
从你的图片上,我实在看不清楚您输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不是输入了什么奇怪的数字,那么就是控制卡的问题了。

DMC-3425已经是很古老的产品了,我也不是很熟悉。或者,是否需要换一个版本的固件试试看(您用的是最新版本的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