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方式求助

楼主(2013-10-23):
区分电机在运行过程(地链传动)中有载和空载的运转频率。即有负载时高速运转,空载时低速运转;电机现有由变频器控制运转,我想通过监测电流大小的方式给变频器信号,转换运转频率,不知怎么样最简单实用?还望各位高手给予帮忙指导!如有其它好的方法也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如果可以通过通讯读取输出电流的话,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如果不可以读取,那么就考虑外装互感器来控制了

建议: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装一个电流继电器就OK了

网友B:
如果你是用PLC控制的话,可以用modbus通讯读取它的输出电流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通过通讯读取输出电流的话,直接读取就可以了。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通过通讯读取输出电流的话,直接读取就可以了。如...

谢谢你的支持。

电机是5.5KW和7.5KW两种,正常空载电流在6.5A左右,负载电流在7.5-10A左右。你的意见是安装一只电流继电器,通过电流的设定来实现负载时 的频率变换。这样的话可能需要选用数字式的可能会精确一点。只是响应的时间需要设定一下,该设备的负载时间相对空载运转时间来讲是短一点的。由于是流水线用传送链,需要一直运转,不同工位完成后自行挂钩拉动工件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PLC控制的话,可以用modbus通讯读取它...

谢谢!我就是不想搞得太复杂再去添加PLC,就像简单一点少点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