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3000 CL程序运行F173错误

楼主(2013-10-23):
今天装载了写的CL程序,运行程序报F173错误,是不是DC点,DO DI 点未激活的原因啊?还有其他原因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你说的太模糊了,详细点

网友B:
F173错误的提示代码英文说明是什么?

网友C(2013-12-02):
173 (An attempt was made to write to a point that was not in the proper mode) 这是这个错误的手册上英文解释。这是赋值给点的时候出现赋值不成功引起的错误,打死也会导致赋值不成功报这个错误,还有如:DI点使用了.PV 参数而DI点描述为非默认的ON/OFF信号时就会报错,这时就应该引用.PVFL点属性参数。情况很多,程序问题最好发报错的那段源程序才好分析具体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