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如何停止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13-10-23):
本人用西门子S7-200控制祠服,祠服电机最多转一圈,需要在任意一圈的位置停止电机,如I0.3检测到物料,用中断,怎样做呀。

网友A:
明明知道一圈了。直接就发一圈的脉冲就是了。还中什么断?

网友B:
他想在中断程序中 停止电机

网友C:
原理:用输入中断

停止也是有个减速过程的,楼主要考虑进去。不可能想停就马上停的。

网友D:
通过对脉冲输出的控制字中进行更改来实现,比如给停止点i0.3时,触发对应的中断程序,中断程序中,给SM67.7或者SM77.7复位,则禁止了脉冲输出!

楼主(2013-12-02):
引用 网友D:
通过对脉冲输出的控制字中进行更改来实现,比如给停止点i...

 很好,就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