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项目无法运行

楼主(2013-10-23):
请问有谁知道:wincc 项目从一台电脑考到另一台电脑怎么无法运行啊?是不是还要什么文件没考全?

打开系统运行时提示:

在此打开wincc时就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A:
系统不兼容所致吧。

建议检查——

1.系统软件兼容性。

2.杀毒软件防火墙。安装及运行都必须禁用防火墙。

3 .计算机名称、项目路径名和登陆用户名称均用英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不兼容所致吧。    建议检查——1.系统软件兼容...

网友C:
 没有玩过这样的,两台电脑系统安装的软件一样吗 ?

网友D:
1)你的软件安装不全

2)如果你的软件是6.2的话 最好装SP2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