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3g3rx 传感器矢量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10-23):
3G3RX变频器(7.5kw)与3G3AX-PG01,传感器矢量控制带机床主轴(3.7kw)

A001频率指令选择:06脉冲串频率

A002运行指令选择:01端子台

A044 V/f特性选择:05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V2

P012 V2控制模式选择:00ASR(速度控制模式)

                   或01APR(脉冲串位置控制模式)

P011 编码器脉冲数: 1024

不论P012选择 速度模式,位置模式,端子FW闭合点击运行,电机开始抖动、慢速旋转,十几秒后E05.3,或E05.7报警(过流)。

进行了取消了A051直流制动,进行了电机自学习,并且H002设01保存使用自动调谐参数。还是抖动。(在H001的各种模式下都试过了)

随更换了A044 运行模式,变为00(恒转矩特性VC),或03(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SLV),电机旋转无问题。

编码器参数及硬件连接无问题,请问有PG反馈,该如何设置参数呢?

另外,有没有人用过类似的呢?

网友A:
监控一下D104,看运行过程中是否会超过100%。电流传感器检测到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150%以上,一分钟左右报过载故障。可以手动将H024调大一点试试。如果无效请回帖。

网友B:
 没用过,来学习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一下D104,看运行过程中是否会超过100%。电流...

H024自动学习后0.009,调大还是出现报警现象。D104超过100%。监测D002电流,启动过程中超过电机额定电流6.7A立即出现E05报警。

网友A:
确定H024是否调到最大,否则的话看一下自学习后H003多大,将其调整大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