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系统要求模拟量模块的外部模拟电路与PLC内部的数字电路之间要有光隔离,模拟量通道之间没有隔离?
CZR技术流、追求

楼主(2013-10-23):
标题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的PLC主机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它和开关量通道之间有隔离吗?

三,模拟量在输入给PLC的过程中,出现干扰情况,怎么破?

求大神门指点下,支招!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防止外部信号的高电平脉冲损坏PLC通道等原因吧;

网友A:
出现干扰:

  1、可以软件进行滤波处理;

  2、选用的电缆带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