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pid控制

楼主(2013-10-23):
西门子200pid控制变频器。压力传感器0-1MPA 输入电流4-20MA 压力大变频器频率减小,压力减小时频率增大,求案例。求PID向导 。初次学习 谢谢了

网友A:
看来又是一个手把手的过程啊,稍后上图

网友A:
1.打开指令向导,选择PID向导:

2.定义需要配置的PID回路号

3.设定PID回路参数

关于具体的PID参数值,每一个项目都不一样,需要现场调试来定,没有所谓经验参数。

4.设定回路输入输出值

这里要强调一下:

指定输入类型Unipolar: 单极性,即输入的信号为正,如0-10V或0-20mA等Bipolar:双极性,输入信号在从负到正的范围内变化。如输入信号为±10V、±5V等时选用20% Offset:选用20%偏移。如果输入为4-20mA则选单极性及此项,4mA是0-20mA信号的20%,所以选20% 偏移,即4mA对应6400,20mA对应32000

反馈输入取值范围设置为单极性时,缺省值为0 - 32000,对应输入量程范围0 - 10V或0 - 20mA等,输入信号为正

设置为双极性r时,缺省的取值为-32000 - +32000,对应的输入范围根据量程不同可以是±10V、±5V等在a.选中20% Offset时,取值范围为6400 - 32000,不可改变

像你的情况,设置为图中样式即可。

至于输出控制变频器,就要看你变频器端的设置了

5.设定回路报警选项

6.指定PID运算数据存储区

7.定义向导所生成的PID初使化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名及手/自动模式

向导已经为初使化子程序和中断子程序定义了缺省名,你也可以修改成自己起的名字。

8.生成PID子程序、中断程序及符号表等

9.配置完PID向导,需要在程序中调用向导生成的PID子程序(如下图)

反馈值就是接你用的压力传感器

设定值:

此处输入设定值变量地址(VDxx),或者直接输入设定值常数,根据向导中的设定0.0-100.0,此处应输入一个0.0-100.0的实数,例:若输入20,即为过程值的20%,假设过程值AIW0是量程为0-1MPa的温度值,则此处的设定值20代表0.2MPa(即1MPa的20%);

输出值:

接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信号,可为电流和电压。

这里要注意:

1)必须用SM0.0来使能 PIDx_INIT 子程序,SM0.0 后不能串联任何其他条件,而且也不能有越过它的跳转;如果在子程序中调用 PIDx_INIT 子程序,则调用它的子程序也必须仅使用 SM0.0 调用,以保证它的正常运行

2)没有一个PID项目的参数不需要修改而能直接运行,因此需要在实际运行时调试PID参数。

3)参数调试合适后,可以在数据块中写入,也可以再做一次向导,或者编程向相应的数据区传送参数。

网友B:
你先用一个电位器当做4-20mA的压力传感器,在指令向导中建立一个PID指令,输入端写入压力段的地址,比如AIW0,输出端写入频率的地址,比如AQW0,

图中VD26是给定值

在PID调节面板中设定好增益和积分时间,值需要慢慢调。

网友C:
二楼,三楼的朋友都是好老师。PID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技术。

网友:
2楼用的SMART  .

网友D:
我PID 刚开始学。。努力

网友E(2014-05-15):
看了一下留个印,思考中

网友F:
那用的压力传感器-200Pa~200Pa,电流4~20MA如何设定设定值啊!?多谢!!!向导中用双极性还是单极性啊!?

网友G(2015-05-04):
学习一下,改进程序,谢谢好啊

网友H(2015-07-30):
同样的学习了,感谢二、三楼的回答

网友I(2016-05-31):
2楼3楼的老师真给力。。。

网友J:
都是老前辈啊 ,,,,向你们致敬,,,,,,

网友K(2016-09-25):
学习老前辈,经验无私奉献,感谢

网友L(2017-10-25):
新人都搞不懂这些应该怎么应用

网友M(2020-07-08):
学习一下 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N(2021-01-26):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O(2021-09-27):
正好有个项目要用到,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