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屏 小数设置

楼主(2013-10-23):
请教各位,昆仑触摸屏的小数位这样设置。PLC台达 PLC显示228 屏显示22.8 这样实现。

是设置成浮点输出 吗 小数位设置一位 寄存器也要设置成浮点数吗

网友A:
用32位浮点数,设置小数位置就可以

网友B:
我一般是在PLC中将整数228转化为浮点数22.8后再在屏里面直接显示浮点数。

网友C:
  一楼回答正常,直接选择小数位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