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触电的三种情况

楼主(2013-10-23):
    按照人体触及带电体的方式和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电击触电可分为三种情况:

(1)单相触电:单相触电是指在地面上或其它接地导体上,人体某一部位触及一相带电体的触电事故。对于高电压,人体虽然没有触及,但因超过了安全距离,高电压对人体产生电弧放电,也属于单相触电。

    单相触电的危险程度与电网运行方式有关,一般情况下,接地电网的单相触电比不接地电网的危险性大。

(2)两相触电:两相触电是指人体两处同时触及两相带电体而发生的触电事故。

无论电网中的中性点接地与否,其危险性都比较大。

(3)跨步电压触电:当电网或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流入地中的电流在土壤中形成电位,地表面也形成以接地点为圆心的径向电位差分布。如果人行走前后两脚间(一般按0.8m计算)电位差达到危险电压而造成触电,称为跨步电压触电。

    人走到离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高,危险性越大。一般在距接地点20m以外,可以认为地电位为零。

    在高压故障接地处,或有大电流流过接地装置附近,都可能出现较高的跨步电压。因此要求在检查高压设备的接地故障时,室内不得接近接地故障点4m以内,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8m以内。若进入上述范围,工作人员必须穿绝缘靴。

网友A:
第一次被电,是家里通电后的一个下午,手握这插线板把玩,然后用大拇指按住插孔

于是乎半个身体发麻,丢开后,才知道这才是被电的感觉。

第一次,感觉很奇妙。

网友B:
不能经常体验哦!

网友C:
偶尔被电,有益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