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放大器变送器IC外接保护电路应用方案

楼主(2013-10-23):
       模拟信号 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一般都用在用电环境复杂的工业现场,为防止现场环境对产品出现各种干扰或损坏,我们根据多年的生产经验和针对不同环境下用户反馈意见,在对产品性能不受影响前提下逐步对产品的保护措施进行改进改善。对于DIN 35导轨安装的产品,这些保护电路都以安置据现场在产品中,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对于IC封装的产品,由于受到尺寸空间的制约而无法载入保护电路。所以,请用户根使用环境对IC封装产品的信号输入、输出、辅助电源加装保护电路。

        隔离放大器变送器IC ,是一种将传感器、PLC、DCS、仪器仪表、变频器相互之间传递的模拟信号经隔离、放大、分配、转换成与之精度、线性度相匹配信号输出的混合集成电路。芯片内部集成了高效率的DC-DC,能产生多组互相隔离的电源分别给内部输入端放大电路、调制电路供电及输出端解调电路、转换电路、滤波电路供电。SMD工艺结构及新技术隔离措施使该器件能达到辅助电源、信号输入与输出之间3000VDC三隔离。 通过选择不同类型的IC芯片进行组合,可组成多路(一进二出、一进三出、二进二出等)输出为一致或分别输出不同模拟量电参数的隔离变送器模块。产品使用非常方便,直接焊接在PCB板上或采用组合模块安装在标准DIN 35导轨卡槽上,无需零点和增益(精度、线性度误差<0.2%)的调节和校正,即可实现工业现场各种仪器仪表与传感器信号的隔离、放大、转换和分配功能,并能满足现场工业级宽温度、潮湿、震动等恶劣工作环境要求。

网友A(2014-02-12):
学习一下,这方面一直不怎么明白

网友B(2015-03-26):
活到老,学到老,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学习

网友C:
这个必须学些啊,EMC相关

网友D(2018-08-24):
法第三方士大夫的散发

网友E(2018-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