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奇怪的过流报警,显示(F001)

楼主(2013-10-24):
   某单位安装了6台恒压供水装置,变频器使用ABB ACS510,外接专用的恒压供水控制器。现在设备已投入运行,但发现其中有4台变频器经常出现F001(过流)。已做过试验,无论外部如何用水水泵工作电流都在额定电流之内。

   变频器出现f001后断电源,重启后又能正常工作,增泵、退泵都正常。

   查看故障时参数如下:故障时转速1160rpm、故障时频率20hz、故障时电压602v、故障时电流0.4A、故障时转矩7.5%。

其他几台在故障时电压显示分别为571.6v、566v、557.8v

实测下午3点左右供电三相电压408v。

故障判断:1、会否是晚间电压升高导致内部电压过高报警,如果是这样为何不显示过压报警。

         2、控制器增泵动作:一台变频器工作到50hz后,脱开电机,接入工频,是否在这个过程会出现过流。观察过变频器的显示,当断开负载的接触器时,变频器显示0hz.

感觉这是一个奇怪的报警。请指点。现在设置了故障重恢复功能。运行效果待定。

网友A:
是不是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过短造成的?

你可以设置的长一点

楼主:
加速时间5s,减速时间3s.平时能正常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报警。

网友B:
是不是电机负载突变或驱动器功率选小了?

楼主:
功率是对应的,其中一台变频器1.1kw 配0.75kw水泵也报警。

网友C:
1、可以把加减速时间调整一下,加大点,起动电流过大。

2、变频器用的时间是否过长环境不太好,积尘较多,误报警。

网友D(2013-12-10):
把减速和加速的时间适当的延长一点

网友E:
故障电流为0.4A,分本就不大啊,不应该显示大电流啊,确实是个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F:
你观察下变频器的显示电流稳不稳定,有可能互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G:
你把故障频率设置打开了

网友H(2014-01-27):
可以检查一下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线,特别是接地线重新检查一下或者重新接一下。

网友I:
把2202设置为9s,2203设置为11s,如还报f001,就检查控制柜的热继电器,那地方容易出故障

网友J(2014-02-26):
是不是控制器切换继电器的时间太短

网友K:
我年前也碰到这种问题!困惑了好长时间,没办法!只能使用故障自复位解决!昨天再次碰到这个问题!只能猜测有哪几种原因。希望须与楼主交流。QQ935349256

网友L:
是否用了交流接触器?切换时是否变频器先停,接触器后停?

网友M(2014-03-30):
引用 网友L:
是否用了交流接触器?切换时是否变频器先停,接触器后停?

 切换工频的时候必须这样做,否则是会出现过流!

网友N(2014-06-13):
我就是做恒压供水这一块的,出现这样子的问题主要是以下这几个问题会造成:

1):变频器工作的环境温度过高,

2):加,减速时间过短,

3:变频切工频时,没有做好措施,应该先把变频运行断掉,同时再把变频器输出的接触器断掉,再切到工频去

网友O(2019-03-10):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P(2019-09-30):
把故障复位的过流禁止改为允许!复位次数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