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形电流为何不一样

楼主(2013-10-24):
为什么星三角形在转换后,主电路的电流会小于主接触器与三角形接触器之合(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出来的),三角形接触器吸合后触点前的电流会比触点后的电流小10几个安倍左右?

网友A:
 星三角启动就是减少起动时对电网的电流波动的影响

网友B:
主回路的电流是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同一相的合成电流,不能简单的相加。很多资料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回路的电流是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同一相的合成电流,不能...

烦请提供资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C:
一个相电流,一个是线电流

网友D:
个人分析 希望没误导你 你信不信不要紧 我是这么认为的

简单的说 电压一定 星形接法是2个电机绕阻  角型接法是1个绕阻 所以电流差了一半 如果你那差了10A 我估计电机绕阻在19欧左右。

网友E:
2者相位不一致,需要向量算法得到正确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