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五环电阻读值-传说中的伪五环

楼主(2013-10-24):
可能有很多会员感觉五环电阻正确读值比较困难,觉得有必要花些时间精力写一篇比较详细的文章来讲述。
进口电器里用的五环精密电阻一般为E48系列电阻,严格采用了国际通用的规范标示法,判断头尾环很方便,标注色环的颜色也很准确,不比有的国产电阻标的颜色似这又像那的,当确定了哪条是第一环后,读值就按我们以前学的电阻读值基础知识去读,如果怕有错,可参照下方《E24 E48 E96 E192电阻标称系列表》中对照E48系列查读。
而我们维修国产电器(如彩电、电磁炉)中经常所接触到的五环电阻绝大多数是伪五环电阻,因为一般电器电路所用的电阻没有必要那么精密,一般误差在±5%就足够了,也就是说,用E24系列的电阻就足够,比如,一台普通彩电中,电阻器密密麻麻,电路简单的彩电一般没用到精密电阻,电路比较复杂的彩电,E48系列以上的精密电阻用得也不多,一般不超过十只,而我们维修时能接触到有用到精密电阻的电路主要为电源部分的电压取样电路(稳压及保护)和ABL电路,也就是说,维修较复杂电路的普通彩电,维修时能接触到的精密电阻才几只,我们维修国产电器(如彩电、电磁炉)经常看到很多五环电阻,其实绝大多数是伪五环电阻,如果用正规五环电阻知识去读值往往会出现读值错误,这种伪五环电阻要按四环电阻来读,五环中其中一道尾环是表示电阻的种类,而非正规的精密五环电阻,这种国产的伪五环电阻往往要判断哪头是第一环很难,因为环与环之间的间距不规范,这时就要用到电阻标称系列的知识来帮助判断哪一头是第一环?
一般电阻电容在设计生产时为了数值等级规范易记,也为了减少生产过程因离线性误差产生不合格产品,在设计数值等级时从1.0到9.9之间按尽量均等公比阶梯分出24个等级,即E24系列: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该系列误差定为±5%,相邻两数值的正负误差范围基本上略有互相覆盖,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管哪个实际数值都能归类到一个系列数值上,不会造成浪费,非常科学,这24个基本数值我能记住并背诵出来,上面是我默写出来的,不用看书,E48系列以上我就记不住了,要用到就查书。
当你看到一只五环电阻需要读值时,你要判断它是正规五环精密电阻还是伪五环电阻,伪五环是按四环来读值,你按E24系列试读,看能否对得上,如对不上就倒过来试读看能否对上,如果还对不上那就有可能是正规五环电阻,再对照E48系列来试读。
判断哪一头是第一环还可用误差环来判断,大家知道在四环电阻中的误差环是第四道,而在正规五环电阻中,误差环是第五道,E24系列误差为±5%,是金色,一般精密电阻误差是±2%(红色)和±1%(棕色),如果五环中的第四环(倒过来是第二环)出现金色,那这个五环电阻肯定是伪五环(得按四环读值),如果把这个电阻倒过来,那么这道金色就变成了第二环,因为金色是不会出现在第二道的,因有效数字中没金色。
举例:一个电阻是橙黑黑金棕,第四道是金色是表示误差±5%,那么这只电阻就是伪五环电阻,第五环棕色表示该电阻的种类(种类不在此探讨),按四环电阻来读值是30欧±5%误差的电阻,如果把该电阻倒过来读,那金色就变成了第二道,四环电阻头两道是有效数字,五环精密电阻头三道是有效数字,因金色不是有效数字,所以倒过来读肯定是错的。
附上E24 E48 E96 E192电阻标称系列表:

楼主:
装在R907的。。。台达DPS450电源上的。这个电阻。中间那两环算黄色还是橙色?
谁能帮我看看

楼主:
金色。。。五色环的话中间两环没金色的吧。。

我看起来是  黑 金 金 黑 红

这个不是五环的吗?还是按照四环的算?还有就是那两环。怎么看都像金色。又像黄色。。不懂哎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五条色环为黑色,一般用来表示为绕线电阻器,第五条色环如为白色,一般用来表示为保险丝电阻器。如果电阻体只有中间一条黑色的色环,则代表此电阻为零欧姆电阻。
例:红 红 黑 棕 金
其电阻为 220×10^1=2.2KΩ 误差为±5%
第一色环是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
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颜色次幂颜色次,
第五色环是误差率。
首先,从电阻的底端,找出代表公差精度的色环,金色的代表5%,银色的代表10%。上例中,最末端色环为金色,故误差率为5%。再从电阻的另一端,找出第一条、第二条色环,读取其相对应的数字,上例中,前三条色环都为红红黑,故其对应数字为红2、红2、黑0,其有效数是220。再读取第四条倍数色环,棕1。所以,我们得到的阻值是220×10^1=2.2KΩ。即阻值在2090-2310之间都是好的电阻。 如果第四条倍数色环为金色,则将有效数乘以0.1。如果第四条倍数色环为银色,则乘以0.01。

楼主:
那两个颜色一样啊。又不可能都是金。那只能是都是黄了啊
有一个是金
10.4欧?

那就对了
功率为1/2w
确定吗
是的
电源板 一般用于电流取样

那中间两环到底是什么颜色。。。
一般接于MOS的S极

棕黑金金黑

第三环不是不能出现金色吗

金色的意思是X1?
第四道金 误差1%

楼主:
不符合常规的标法
棕黑金金黑
像这个
这个真是1欧
一般金银都不会回标在中间的
这个金银代表的温度是多少?
1欧+-5%
最后那个黑不知代表什么
好怪异的电阻

网友A:
进口电器里用的五环精密电阻一般为E48系列电阻,严格采用了国际通用的规范标示法,判断头尾环很方便,标注色环的颜色也很准确,不比有的国产电阻标的颜色似这又像那的.我们维修国产电器(如彩电、电磁炉)中经常所接触到的五环电阻绝大多数是伪五环电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