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各位高手关于RAMP指令

楼主(2013-10-24):
我用RAMP指令R0=0缓升到R2=2000,最后放到R10,时间继电器我用T20时间是500,可是最后执行结果R10=1073874896,请问高手为什么R10不是2000

楼主:
怎么没解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A(2013-12-23):
这个可以认真看下手册或者软件内该指令的帮助嘛。

缓升完其内容存在的“缓升/缓降值存放寄存器”,该寄存器是16位,也就是你的R10,而你在程序内看到的值是DR10的值(其中R11是工作缓存器的值)

如果仔细点在监控也里做下监控马上一目了然。

网友B(2014-01-23):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认真看下手册或者软件内该指令的帮助嘛。缓升完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认真看下手册或者软件内该指令的帮助嘛。缓升完其...

 你可以认真参考一下PLC使用手册1.